风扇转一下既停的维修

楼主(2007-12-22):
风扇转一下既停的维修

首先短接绿线与地也不能加电,说明主板上有短路的原件器件而引起电源对地保护,因为ATX的输出是绝不充输出直接对地的。

1、首先清一下主板上的灰尘。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原器件。
2、量一下电源口的对地阻值。根据对地阻值查异常的电源PIN,查相应的线路。
重点查一下红5V和橙色12V的对地阻值。在主板上的原件中,最容易损坏的原件为:电源IC,为CPU供电的对管,串口芯片等
3、查一下CMOS跳线的电压是否在2。5V以上,低于2.5V,换电池,查跳线与电池座之间的线路。多为二极管损坏,电池座虚焊的情况具多。
4、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多为南桥的3V SB出现问题的情况具多。南桥的3VSB一般由电源PIN的5V SB经过分压电阻,正电压稳定器分压而来。正电压稳定器损坏的情况居多。另外板载网卡芯片对地短路也是常见的故障之一。我们一般都是先将板载网卡拆掉,然后加电的维修方法比较常用。可以在主板加电而不触发的情况下测PCI的A14角的待机电压来判断南桥的3V SB是否正常。
5.测南桥的32.768是否起振。方法是:测32.768两角是否有压差。一般32.768及协振电容损坏的情况也比较多些。
6。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保证南桥在触发前的复位正常,如不能正常复位,也会引起主板不能加电的情况。多为电源IC送过来的PG信号或电源灰线的PG信号至南桥之间的线路出现问题。
.开关针上是否有3。3V或5V的电压。没有。查开关针到电源PIN之间的线路。有,查开关针与南桥或IO之间的线路。
8。参于开机的IO芯片坏。这个现像在我们的主板维修中比较常见。
7。INTEL原装主板不加CPU不能触发。
8。SOTEK的主板不加显卡不能触发。

网友:
如果触发保护一般就不建议继续尝试触发了~
楼主居然还要强制触发?大大的不推荐~
一般遇到触发保护的马上断电测量ATX电源座阻值及各核心供电点阻值
当然 这个工作最好是在触发前测量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主板!

如果没有短路的 优先测量电池电压及跳线 然后再考虑其他的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的,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经验分析..

网友:
发经验是好事,但是要是有的操作是错误的最好马上改过来

网友:
刚来这边,学习了。谢谢

网友:
LZ还是不错的
能吸取2、3楼的意见更改一下就更好了

支持原创

网友:
要是早点看到就好了,我强行上电试了几次之后就连U都挂了

网友:
那一片主板,装系统到最后,自动断电,后来就一触发,风扇就转一下停,放下CMOS电后正常能使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高手出来

网友:
早点看到就好了,有一次强制上电,冒烟了.

网友:
真是好东西,值得学习,谢谢了!

网友:
超级版主说的有道理,不过都学习下啦!!!!!!!

网友:
不错.写得够细.做为一个新手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
还是要谢谢LZ ...学习很重要...经验是宝贵.

网友:
不能随便就强加电,先量对地阻值,后再加电

网友:
主供电短路的话,应该祼机强行加电试试,不能上CPU,否则会烧,要是能开机,说明没有严重短路故障,可以用手摸摸有哪个元件异常发热,判断其好坏,不过不能时间过长,否则板子会挂。

网友:
学习了。好东西。。要是在细点就好了。。。。。

网友:
主供电部分高端管坏,会引起CPU无供电。

会造成主板无复位吗?

网友:
是啊   夜雨十三天  说的很对啊!!  楼主也很不错了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析..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析..

心在飞翔 -4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不要强行上电,我也有一次强行加电烧了一快可以支持CD2.26的845主板南桥(冒烟).还真有点可惜.

网友:
还是要谢谢LZ ...学习很重要...经验是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