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0BB-00CAA1怪问题求教

楼主(2007-12-22):
这盘测试红绿点多,用PCI测模块模组全好,清PG表成功,带表内格报51/04错误,不带表内格也报51/04错误。开SF中途退出。
请教大家这个盘要怎样修????

网友:
先检查磁头
纠正磁头
在内阁

网友:
老大,怎样检查磁头和纠正磁头,请指教。。。

网友:
火速挪移老兄,请你说清楚一点好吗???
怎样纠正磁头啊?????

网友:
就用PC3K做的
你看说明书
说明书有标的
下次看见这种盘了
我做个视频

网友:
好的,谢谢,
期待你的视频出现啊。。。

网友(2008-04-01):
先检查磁头
纠正磁头
在内阁
也有可能是磁头偏译..... :lol :lol :lol

网友:
详细视频已经做出来了

51/04错误有几种原因

1。负磁道不干净
2。GP表爆满
3。有个头有问题
4。LBA过大
5。有某个译码表模块损坏

网友:
期待斑竹的视频    我也想学  好都硬盘这样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