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5寸疑难故障

楼主(2007-12-22):
型号是M558-YJOA
各个工作点电压正常,图象出现垂直锯齿纹。400滤波电容,所有的滤波电容和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都换过了,图象没有改善。请各位支招。。

网友:
换高压包 !试试看,高压包不良也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高压包打火也会这样,仔细听一下有没有打火的声音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传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马上上图,由于锯齿纹比较小比较密,大家要仔细看。...

网友:
锯齿没有看到。按你画面上的是摩尔纹效应比较厉害。
在菜单里的摩尔纹选项可以调节。如不行可刷EPROM

网友:
应该不是摩尔纹,是网纹干扰,查电源的交流输入抗干扰元件,另看附近有无如变压器类的干扰源

网友:
这些摩尔纹是照相机的问题,大家放大图片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垂直的线条是怎样的了

网友:
难修的问题撒,引起干扰的东西一般是行不份和电源部分吧,但一般都出在一些小件上面,我估计只有你自己漫漫看了,

网友:
都仔细的看过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难道就这样卖废品???

网友:
有没有带丝丝的声音..如果电源是3842的芯片

更换掉7脚到可调电位器-2脚上的130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七楼的意见,干扰可能还是来自电源部分.

网友:
电源是3842芯片的,不过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抗干扰元件换过,没有效果,高压包没有换,因为15普通屏的显示器换高压包就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