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加双内存用一会总会重启

楼主(2007-12-22):
在一台带DDR512内存的主板上想加根512,升级内存.原来这根是金士顿的,加的这根是现代的DDR512,加上去之后,刚开始可以打亮,但进去用不到二分钟电脑就自动重启,我又试了单插那两根内存,虽然试了几分钟,但都没有出现问题,两根一起插,就出现这种问题,不知怎么回事,是兼容性不好,还是必须加同牌子的内存呢?

网友:
兼容不好 .换2条一 样的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选两条牌子一样的内存,还有频率也要一样。这样就能保证其稳定性

网友:
是不是开了双通道了,前天卖了个内存,他机器原来的金邦 和新买的金士顿 开了双通道就不稳定
升技C51的板子,3000+   他又买了个金士顿,两个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兼容性不好啦,不是同一个牌子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杂牌板子上,换同样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