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楼主(2007-12-22):
我有一条SD256,只要一进WINDOWS-SP2系统就蓝屏报错,进2000和WINDOWS-ME系统很正常,请教高手指点
Windows

网友:
检查一下看是哪个颗粒不稳定则换之

网友:
好的,谢谢!但是我没有测试软件,下载了一些都不能用,

网友:
使用R。S。T软件反复测试,是有颗粒工作不稳定造成的。这种情况碰到过很多,原来能上WIN98的条,上不了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