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T 膜的问题

楼主(2007-12-22):
高手请教一下,CRT 上面的膜花了,怎么才能去掉啊,我用 香蕉水 洗不掉 ,它是什么成分的呢
问题

网友:
是不是笼管的显像管嘛?如果是就把他前面有块像胶一样的东西全部撕掉就好了

网友:
型号是这个 具体是什么管 怎么认啊

网友:
应该是笼管的 只有笼管的才是越用东西擦越花 我都是直接把那个膜撕掉就好了 跟新的一样

网友: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 哪个膜的头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就在显像管边的 就像一张保护膜一样粘在上面的

网友:
我怎么用刀都刮不下来,感觉上好象是有东西,有点象喷上去的

网友:
先用刀片从四周轻轻的刮,不好刮用酒精泡一下.只要有一边刮开了直接撕开就行了.但最好是两个人操作.一人负责握好像管,另外一人负责撕膜.

网友:
不是就是一块很硬的胶布 先在边上刮开一点就好撕了

网友:
我的 我看了很久,我用刀刮了刮,发现应该是 涂在屏幕上的那种, 没发线那层胶布

网友:
这个像是喷的什么油漆,用刀片刮得掉的///

网友:
有两种`一种是贴上去的膜好拿下来`另一种是喷上去的只能拿刀刮了要几个钟才搞点。再拿去汽车装修店上防爆膜。成本就几十块

网友:
这一看就是LG飞利浦的管子,4楼的还说是珑管啊。。。倒
CRT表面的是一层涂层,它的作用是防静电,抗反光的,,你那屏幕花得这样,在开关机的时候裂痕处肯定是会打火的,手不小心碰上去还会被电。
现在一个CRT显像管花那么打力气去弄也没多大意思了。

网友:
我收到这种管都找市场里的老吴帮我磨一下,一次十块钱,划伤也可以搞.你也打听一下你那边是谁在磨吧,跟翻新电视的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