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明基FP71G+显示器不开机!!!!(已解决)

楼主(2007-12-22):
此显示器不通电,拆开看是电源插座松,高压板之前是修过的,补焊以后用了两小时以为好了,然后关机发现关不了机,拔掉电源线在插不开机,  测高压板电压不开机有16V  到主板电压有3.3V  5V,可是就是按开关键没有反应,开不了机,请教知到的朋友讲讲!谢谢

网友:
明基的按键容易出问题.建议先把所有按键换了再说.不行就修驱动板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修N台了,都是控制板与主板不共地!原因是与螺丝相接的地磨平了

网友:
就是查控制面板,不行就只有是主板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你们俩位为我提供的知识,我看到按键有虚焊,然后把主板和高压板所有接地的螺丝口都补焊高一点以后,装上开机.好了  等到试一天在看,请问你们俩位是在那里啊,如有机会,时间一定请你们喝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