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F773K用一小时左右黑屏!!

楼主(2007-12-22):
这显示器用到一会就黑屏,此时电源指示灯亮,关机在开机显示正常,或拔掉信号线在插也正常,可是还是用一会就要黑屏!!!  高压板和电源板一体.我把外接一高压板用一天没有问题 .可是就是高压板的NO/OFF不受主板控制,线是接对了的,关掉机还白屏,我直接从高压板上ON/OFF接线到主板的控制高压板的小三接管上面还是一样!!!  电源板上面标有两组字母  BLON 这个就是控制高压板开关的,可我把ON/OFF接在这条线上面开机不显示,接到另一组BRI  上面就出现白屏,关不了!!!!  请教各位师兄了!!!!

网友:
首先你的确定你驱动板送出的是高电平开机还是低电平开机.有的高压板要求是低电平开机.而现在大多数通用型高压板都是高电平开机.

网友:
可能是BIOS或者是MCU的问题,确实没有解决办法,像菲克斯版主说的用LED控制信号控制了,或者用屏电压控制也可以

网友:
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如果修高压板呢,  又该如何查啊

网友A:
你要看你换的高压板的控制方式和原高压板的控制方式是否一样?有些是高电平开机有些是低电平开机。。如果是这样就需要自己接一个转换电路,或是看把控制线直接接到高压板上控制三极管的C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你换的高压板的控制方式和原高压板的控制方式是否一样?有些是高电平开机有些是低电平开机。。如果是这样就需要自己接一个转换电路,或是看把控制线直接接到高压板上控制三极管的C极

以前的高压板用的是TL494的 我现在换的用的芯片是7500的  是不一样啊,但是能告诉我自已接一个转换电路的操作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定驱动板是高电平开机还是低电平开机.如果是低电平开机.用屏电压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低电平开机.用屏电压控制就可以了.我不明白.你的屏电压怎么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高压板用的是TL494的 我现在换的用的芯片是7500的  是不一样啊,但是能告诉我自已接一个转换电路的操作吗?谢谢

接一个P沟的管子就行了

网友:
低电平开机。可以用C945和反向器,把高电平改成低电平。

网友:
请问我直接把高压板上面的ON/OFF接在主板上面,主板上面开关能够 控制的5V电压上面.那样就可以了,但是不知到这样行得通不.开机就给高压板ON/OFF送去5V电压,关机就断掉5V电压,这样来控制高压板的开关能行吗?谢谢

网友F:
哥们:我是做同方的.也修过这种显示器....很简单.....给你一个提示:换掉12V滤波电容(好象是5个还是几个)再看.如果接上正常.就OK.不正常,就取掉R24与R24A,一般就OK了.再不行.得换C10与C11

网友:
对了.有两个场管.你也要注意,,,,,是对管....用55N03小片就可以代用..

网友:
TL494和KA7500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低电平开机.用屏电压控制就可以了.我不明白.你的屏电压怎么来控制.

这种方法不妥,我有做过几次,,,总是灯先亮,然后屏才亮,给人感觉就是开机就白屏然后图像再出来,有些外行看了挺怕怕的说。我真是晕死。说怕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我是做同方的.也修过这种显示器....很简单.....给你一个提示:换掉12V滤波电容(好象是5个还是几个)再看.如果接上正常.就OK.不正常,就取掉R24与R24A,一般就OK了.再不行.得换C10与C11

据用户说别人修过用了两个月,就出现用一哈就黑屏,我拆开看 12V 5V的分别上的一个12V/2200UF的电容.
我都分别给把12V 的电容换掉了,故障还是一样用哈就黑屏!!!!

网友:
已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两个都是高电平有效  !!!!!!!!!!!!!!!!!111111111

网友:
应该是C10  C11容量变小了  俺有修过啊    跟你讲的故障一样    最早也是电容暴掉  换了还是不行  后来把C10  C11  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