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毛病

楼主(2007-12-22):
一块杂版845D主板,拿来时有时点的亮,有时点不亮,十次中有一到二次点亮,点不亮时复位灯长亮,最后查到是CPU供电有个电容微微起包,换过后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下次一定就注意了。

网友:
这种毛病电容损坏的概率很高的。

网友:
那这个故障,看到主板肉眼就能判断了啊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和电源方面相关
电源方面包括:电源,电容
最好是一套电容全换

网友:
这么简单就搞定了啊!高!!!!!!!!!!!!!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电容失效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容易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