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修复)A7N8X-E 主板无AD线电压

楼主(2007-12-22):
华硕NF2的板子,很多朋友一定不陌生了吧。
开机诊断卡不跑码。
打CPU座地址线、数据线阻值一致。核心电压1.6V正常。0.8V参考电压正常。2.5V参考电压点1.84V(正常的NF2板子在2.2V左右)。
复位和PG无,PCI复位有。且AD线上无电压(正常的NF2板子应该是1.6V)。
内存这里Vtt Vcc电压和AD都正常的。

大家说下,NF2的板子的CPU复位和PG、2.5V参考电压哪里来的。线路都跑座子底下去了,看不出来。
——————————————————————
楼下的兄弟说对了,忘刷BIOS了。
刷BIOS,再给CMOS放电,然后。。。。。。开始跑码了,一切OK。
p.s.这块板的AD是无电压的,呵呵,和KT系列的不一样啊。

网友:
lz维修思路不是很明确,CPU都没有复位还找什么AD电压,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样检测会把自己套在里面了`~~~先打下阻值看SB有没有短路吧,我见过的NF2起码7成是直接杀SB的,我想大多数的兄弟都有这样的想法,再有,CPU没有复位,就看下PCI,等有没有复位,如果都没有,从灰线跑线路,晶震也要考虑,当然,前提是所有的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前提下,不然一切都失去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北桥这块AD线(内存,AGP,CPU)南桥的(PCI)都打过了。
而且PCI有复位的。33的频率也OK。
SB的供电也正常。也没有短的。
现在就是CPU无复位。

网友:
顺便问下,哪位有NF2的图纸传张研究研究。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了,兄弟,差点忘记说最重要的了,你把BIOS重新写一般问题就解决了,修好了请客......NV的"心",BIOS能伤透

网友:
现在维修不是什么黄金产业了,不用动不动就研究那些,作用不大,遵循一定的原则就好了,经验靠积累...

网友:
明天刷BIOS去。心在飞翔也说过。今天不搞了,睡觉了。
出于个人爱好,喜欢研究,不为了其他。
扯远了。。。。。。

P.S 网上也没找到一份NF2的图纸,保密够好的。

网友:
修完了,谢谢楼上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