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DELL仿真卡升级步骤

楼主(2007-12-22):
升级后的卡可以直接把bios文件写到卡上而不需要拿到编程器先刷好,速度也是相当快,比编程器还快,如果用仿真卡启动后可以直接把卡的bios备份下来,不退出程序的情况下直接刷板上的bios,准备好工具和材料,烙铁和一条细导线,钳子

网友:
软件使用:把仿真卡上好芯片后插到可以正常运行的主板上,imtel或via的,sis支持不好,然后上电

网友:
阿林,我的也能升级?

网友:
只要是我这边出的DELL仿真卡都可以升级,除了实验板外(实验板只有一张,在断箭那里)其他的全部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升级

网友:
实验板是什么样子的?能传个图上来看看吗?.

网友:
实验板我也没有照片了,当时实验的时候是用洞洞板装的,都是线

网友:
怎么都要是"XXX中"啊.
能不能改成"正在XXX"啊.
例如:"正在校验数据"

网友:
感觉这个卡没有白买。用处太多了。

网友:
软件部分,有中文版和英文版的,请在纯dos下运行,本软件不能在cpu保护模式下运行,除了himem.sys外,其他的请不要加载,我尝试过加载emm386,但是运行就出错,中文版的请先运行中文系统tw.exe,然后运行CNFLASH.
鉴于下载扣分问题,有的新手不能下载,现从新处理了连接请大家自己连接
英文版www.qzdn120.com/./shangchuan/down/enflash.rar
中文版www.qzdn120.com/./shangchuan/down/cnflash.rar

英文的软件

中文的软件

网友:
看看我的效果~

网友:
关于不能识别卡上bios的解决方法

有些客户反应,部分主板不能识别卡上的bios,就是不能对卡上bios芯片的读写操作,经过验证,确实有这个问题,而且发现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测试卡只走到26就不走了,发现了问题,解决问题相对就比较简单了,首先进入bios,把auto detect pci clk 设置成disabled

网友:
这样啊 ,好象可以当主板的编程器来用捏,是不是啊

网友:
请问升级后有些什么样的 新功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把你的卡搞的好脏

不是我弄的 我从老刘那里拿来的时候是全黑的
后来我清理干净了~ 不过不能用~ 给阿林升级过一次后 恨天无眼用了一段时间 我的卡快被他们折磨死了~
不过事实证明它很坚强

网友:
这个不知道价格如何哟,请报一个价

网友:
这个仿真卡没有库存了吧,,,,

网友:
好东西啊,我想搞个多少钱钱啊,还有即将推出的打值卡多少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