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 上电 代码跑2C 求助

楼主(2007-12-22):
T23 上电 代码跑2C 求助

网友:
不详细,没法帮你啊,写详细些啊

网友:
T23 上电 风扇运行正常,各电压正常.诊断卡2C位置停滞.
请问2C 代码含义是AD 问题还是内存槽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2C 内存条坏.更换一条内存试试,如果不行,查查槽.....

网友:
换掉那个串口I/O试下吧!好像是93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