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断电问题??

楼主(2007-12-22):
开机风扇转三秒,然后停掉,这时显示器和ADSL猫全部断电,指示灯全部熄灭(机箱电源和显示器、ADSL猫同时插在一个插座上)这时需要把插座的开关按钮,关闭后再打开,才能开机~~~只要进入系统后就不会出现断电现象。这个现象无时间规律出现。请问这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注:换了电源和主板故障依旧。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不要插硬盘和光驱,看它还断电否

网友:
已换过电源和主板,还是此故障!发生故障的机率大概在开10次机,有2次是这样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被版主看到是要扣分的。你好一样样的排除。不是主板的问题最好不要在这里来问

网友:
:) :) 插座开关坏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电源插排坏了.或者是接触不好. 估计电脑的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