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7-12-22):
EasyPRO 80B v3.0编程器。卡入一正常使用的BIOS(W49V002FAP),读取的时候(检测芯片ID)提示错误,可读取,可擦除,可在擦除后还是可以读取。按道理擦除后应该是空的才对。不知道什么原因,请用过此编程器的朋友给个解答,谢谢。

网友:
换个同型号芯片,或者换个编程器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EasyPRO 80B v3.0编程器。卡入一正常使用的BIOS(W49V002FAP),读取的时候(检测芯片ID)提示错误,可读取,可擦除,可在擦除后还是可以读取。按道理擦除后应该是空的才对。不知道什么原因,请用过此编程器的朋 ...

读取的时候,检测芯片ID提示错误,怎么还能读取呢?         如果你用这个编程器往芯片里面写程序的话,是不用擦除的.
我想问一下,你选择芯片的时候,软件里面W49V002FAP,有没有这个型号?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
座子接触不好,80B的通病

网友:
恩,接触问题,很多款编程器都常出的问题....

网友:
好像不支持你说的这个型号吧,我用的就是这款,只能支持到W49V002FA,没有W49V002FAP

网友:
应该是支持FAP这个型号的,我发回去了,又发回来了,说是卡座不好,我电话问他们说是我给的BIOS(FAP)用他们的座子很正常。编程器发来我一用还是老毛病,又发回去了…………我多灾多难的编程器啊

网友:
你用的转换座是不是太垃圾了哦

换个好点的座子试试吧

网友:
80的进口座也垃圾啊?

网友:
编程器,偶用9200的垃圾,效果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