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本 DELL 640M 换屏 (怪事)

楼主(2007-12-22):
机子一到客户就说换屏,OK。直接上屏14.1宽的 换上个LP141WX1 TL (01)的 开机正常 进系统马上暗屏 一插外接电源又正常,但是不能调节亮度,分辨率上不了1280×800 只能上1280×768 (驱动上了N次)晕倒。在换块屏 LP141WX1 TL (04)的 一切正常。最后拿01的放到其他机子上已测试 也是一切正常 难道这2块屏不一样吗? 大侠帮忙整整
暗屏

网友:
DELL现在的30片插屏,基本上都加了识别芯片,具体内容,请查看论坛里是其他高手的贴子

网友:
你说的识别芯片和高压有没有关系啊?再说原屏不是这个04的 是B141W这个 ^_^

网友:
以是这样:确实屏和高压没有这样的关系:只是屏有反馈给显卡 然后灯管控制信号上高压点亮灯管这样问题有可能你灯管不是太好所而且高压也不是太好了所以带不动的可能性相当大:电池吗:不像电源电流那么强所更带不动了.这样我们遇到过.但不是你这台机子上遇见的但是我相信是同样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