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12-22):
其实我一向修LCD都是用指针万用表,感觉不方便,测不出波形。
现在有一台15M的示波器,怎么测不到1451的输出波形?而1451最大才500KHZ

网友:
哈哈.感谢你,我来帮你顶一哈.不过我没有用示波器!!!

网友A:
修显示器我从来不用示波器,其实修显示器最好的还是指针表。
修个显示器还用示波器麻烦不麻烦你说是不是,呵呵。

网友:
我不会用指针表只会用数字表,我一直都是用的数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我从来不用示波器,其实修显示器最好的还是指针表。
修个显示器还用示波器麻烦不麻烦你说是不是,呵呵。

不会吧,没有示波器怎么测PWM IC的输出?而且像测主板晶振是否起振,电容漏是否漏电的,示波器直观!
还有个问题,晶振两脚有压差,说明晶振已起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