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完系统死活不进系统

楼主(2007-12-22):
郁闷啊郁闷,一块KV7还没来得及称卖掉又来块一样毛病的板子.钱都交了,一测又还个人家了
都是能用DOS工具,但拷完GHOST死活不进系统.
各位哥哥.姐姐们给个思路吧.谢谢

网友:
内存
硬盘

网友:
问问题贴个无关的照片干什么,我给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当然已经排除,问题就在主板上.我想动下刀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坏毛病,下次知道了.

网友:
CPU和内存附近的电容会不会造成这种故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均完好,系统也不会与问题.驱动不会有冲突(因为在其它KV7上都是好的).南桥试着吹了一下,无效.你说个建议,我试着做,坏了不找你 (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  现在许多新板子 不吃GHOST,有的升级BIOS就行了

网友:
我遇到过,如果硬装系统就不会出现的,你装了系统后,你用DISKGEN跟新MBR试一试\?搞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回复 网友D:

BIOS已经刷过,官网下的最新的
谢谢九楼的兄弟,不关硬盘的事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
不进系统但是走到哪一步为止???
这很重要
有些什么现象???这有助于大家判断

建议:注意二级缓存。注意硬盘引导信息

网友:
安装一下原版的XP不用GHOST封装的再试一下,GHOST封装的系统不是万能的,有几种板子不支持.

网友:
分区激活了没有?如果没激活的话是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内存硬盘都换过的话,不要用GHOST的,换个安装版本的试试能不能做进去。

网友:
你装个纯净版的吧,一步步安装啊。有些板子不吃ghost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以上各位热心的帅哥们,慢装也不行,其它KV7主板能用GHOST装系统.引导条过,到启动条不显.跟硬盘没关系,跟分区也没关系.谢谢
还有请问KV7主板有没有BIOS保护项?就是不关就拷不进?

网友:
试着关掉主板集成的设备,也不行.主板仔细看过没掉零件或断线的情况.我想要个维修思路,该怀疑那些?还有就是该到系统进度条时不显,硬盘灯常亮.等到系统启动失败的安全进入项选择,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网友:
回复 网友F:

再回一遍跟硬盘没关系了,分区重建,换硬盘,MHDD扫描全灰块,在其它KV7板上装系统再拿来用也不行

网友:
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刷BIOS是为什么最后四个块是绿色的?

网友:
换显卡试试.检查显卡插槽是否有断针的.

网友:
前几天我在给一台机子装系统时,没装到一半,就停止了,检测发现是内存坏了。建议楼主换内存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内存,显卡.都已经换了,电源用的是长城的.显卡槽到是没量.试试看

网友:
是啊,我的板子就不支持GHOST系统,兼容性不好吧,安装试下

网友:
板子问题,把I/O ,SB 换了吧,不行也没办法了,不用GHOST能装系统吗?
以前碰到 富士通 810 有些的主板也是这样,但是完整安装就没问题,不知道是哪设计问题!

网友:
有没有想到数据线呢?试试这个。。。不行就动动刀子吧?

网友:
刷下BIOS吧,我有好几片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回以上几位帅哥,不干部其它事都该换的换该整的整了,毛病应该在主板上.板子先留着做研究,有空再按各位老师门的检修思路试试看,特别感谢26楼的帅哥
但是问下您说的SB是啥东东,没找到其对应的资料
[
]

网友:
SB就是南桥啊,换慢装的一步步看不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帅哥,有空我再从新来检查一遍,确定主板有问题我就可以开始我的主板第一刀了
先去给客户装机器了,赚点钱别饿了老婆孩子才最重要
[
]

网友:
安装系统前格式化硬盘。进BIOS看看ACPI功能打开没?防毒功能关了没?我碰到过462的主板ACPI功能没打开,老重启的板子。

网友:
呵呵.如果你的技术到家的话现在就已经解决了.我也觉得是硬盘的分区问题.
(引导条过,到启动条不显.跟硬盘没关系,跟分区也没关系.)你太绝对了!~

网友:
试试装个老点的系统,像98、winme什么的,看行不。

网友:
要学修硬盘先看这本书,非常感谢,谢谢分享!

网友:
天啊我前两天也有两块板也是同样也没修好

网友:
什么事
用不同的ghost版本试试

网友:
换CPU试一下在说不行再修板,这样的问题遇到不少。

网友:
做不进系统,如是主板的问题,除了内存供电有问题,还有时钟频率不正常、14.318起振不正常或损坏、也有内存时钟信号与时钟相连的元器件不正常工作,都有可能装不过和系统。如是被雷击过以后出现此种问题,很可能是网卡芯片被损坏所导致的,你可以试着将集成网卡芯片去掉后再装系统。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什么版本的XP都试过了,也不行。接下来卖废品了,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