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屏的问题!

楼主(2007-12-22):
一块丽台7900GS,开机能每次点亮,但是有时候进不了桌面也就是黑屏了,有时候进去了一切正常,进去以后有时候能正常,跑3DMARK,没任何问题,从没出现过花屏,有时候用的好好的就黑屏了,甚至重启电脑,我试焊了一下GPU,好了好几天以为好了,没想到今天再次出现故障,我今天再次加焊GPU,又补焊了一下显存,不知道,显存虚焊也会造成黑屏吗?请教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到底是显存还是GPU虚焊了呢,现在显卡在测试中!(在我认为如果显存虚焊应该花屏才是啊?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说自己的看法啊,现在用了快十个小时了没出现问题,想想可能是显存在作怪吧!

网友:
对的,显存坏一般都是花屏

网友:
显存如果虚焊的话会不会引起黑屏呢?并且系统还是好的!能到桌面,有事会重启!

网友:
补了好几天还是出现黑屏了,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断电的话重启肯定能亮,如果重启的话很可能不亮,现在BIOS也刷了,坏的几率很少,而且没有规律,看样子还要补一下GPU了!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开机没问题,RESET就不亮。感觉是主板供电不够,我是换到其他主板就OK了。楼主再查查。

网友:
还要说的就是我换了两套主板CPU了,一个是华硕915的还有一个是技嘉的945,出的问题是一样的,6针的副电源也插了,问题出的比较奇怪,有时看看网页连续出现两次不亮(重启,不关电源),关掉电源后启动一直用好几个小时没事(连续跑2005,2006)真的是不能理解啊?电源用的是标准的350W(2百多块的)换了还是没用!唯一的可能就是GPU虚焊了!

网友:
再加焊CPU和旁边的电容电阻

网友:
供电管老化了吧
换个试试

网友:
先感谢楼上热心人!现在查到一个电源稳压块APW7067,它的温度很高,手放不上去,表面也有烤焦的痕迹,我换了一个上去,还是很热,不知道具体原因?现在正在测试当中,刚试了还没有出现黑屏现象,不知道这个7067的温度到底怎么样?

网友:
我是INTEL集成的显卡和你的情况相同,只是按一下显示器开关就正常了,也不知到何原因

网友:
是不是GPU快完蛋了,发烫是短路引起的,它对地很低吧.

网友:
怎么测量GPU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