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显的显卡如何刷bios

楼主(2007-12-23):
不显的显卡如何刷bios.除了用编程器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刷bios

网友:
用pci卡 刷  用不同型号的

网友:
用pci刷..这样也行..过程可以详细点说下吗?

网友:
就是一快主板接两块显卡,一块是待刷的,一块是PCI的,有PCI显卡的时候主板会从PCI显卡优先(如果无效请用正常的卡进BIOS设置PCI显卡优先)。
这样就有显示并可以进到软件里刷BIOS,而软件会自己找显卡。
用不同厂家型号的原因是防止找错卡。因为刷BIOS的软件会自己找自己的卡来刷。不过很幸运的就是:PCI接口下ATI和NVIDIA的卡都不多。引起冲突的机会很少。

网友:
感谢4楼那位大虾..再次感谢.谢谢...

网友:
谢谢LZ的资料

                 下了研究一下

网友:
消息 加为好友 谢谢,下载收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