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victoria43的汉化版比mhdd好用

楼主(2007-12-23):
发个victoria43的汉化版比mhdd好用。可在windows下检测硬盘

网友(2008-04-06):
楼上的怎么到处灌水呢,来人管管呢,这个软件挺实用

网友:
真的会比MHDD好么?
有人试过没有,说说效果怎么样!!

网友(2008-05-11):
况且XLY修的只是把坏道(这里讲的是物理坏道,不是逻辑坏道,至于怎么判断,用DM的写零低格能解决的,分逻辑坏,不能解决的为物理,MHDD也一样,能擦除的,逻辑,不能擦除的,物理.)加入G表,而G表有空间限制,一般为623 MHDD同样也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