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e主板光驱不启动

楼主(2007-12-23):
冠盟845e主板,型号是gmi845e-c,两个ide口都试过,硬盘能启动,光驱不引导,无法装系统,光驱和系统光盘确认是好的,cmos认到光驱,cmos己设为光驱启动,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拜托了.

网友:
那你看看数据线啊    还有是不是你的光区老化了啊

网友:
断开硬盘电源看光驱能不能启动。。。。。。

网友:
跳线问题吧 看看跳线.跳一下试试.我修过一块就是这样  死活不能启动,跳一下好了.

网友:
不会是光驱读盘能力不好了吧?????????????????????

网友:
可能是跳线没设置好吧?

网友:
我遇到过,BIOS中设置光驱为AUTO,不能设置为NONE

我遇到过,BIOS中设置光驱为AUTO,不能设置为NONE

网友:
应该是跳线问题。其它可能性都不大

网友:
试试光驱在别的机子上能不能启动,就可以排除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