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帮我啊。。华硕P4M800问题

楼主(2007-12-23):
前天正上网..机器突然自己重起.一切正常.晚上正常关机后睡觉去了
昨天早上起来开机不启动.按了下复位后启动..玩的时候正常..然后又正常关机一次
昨天晚上我再开机就开不起了..按复位也不管用..以为是内存出了问题.拔下来擦了下金手指..插上还是不行/
郁闷到了极点..把所有硬件都拔下来开机..主板通电/就是开不起来..
以为漏电或者短路.把主板拆下.通电开机..还是不行..
CMOS复位一下也不行..反反复复弄了好多次终于开启一次(一生气一脚踢在了cpu插槽背面哪个地方,是从机箱外面踢的)..刚进入WINDOWS就报警了.滴滴滴短声一直响..
再复位之后就开不起来了//再踢他几脚也没踢起来.用手摸了下北桥散热片很热.但不烫手
各位专家..我直接郁闷坏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应该怎么处理呢?
再线等///
[
]
Windows

网友:
建议你还是拿去给专业维修人员维修比较好
来这里寻求帮助,要尽可能提供机子的详细信息,否则别人无法判断,你也得不到有用的帮助。
按你的叙述:
你机子的电源可能不行了
在你的神脚之下,可能扩大故障,估计内存显卡松动了或相关的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你继续踢,我们没有力气帮你踢。
象你这样还修什么东西。
[
]

网友:
作为维修的怎么能这么赶啊 这样毛病会扩散

网友:
继续踢,踢到它好为止,不好的话那就让楼主找到升级电脑的理由了。

网友:
不错,有脾气,,,这么有脾气,你换个电脑好了啊?

网友:
没办法,维修别人的电脑的时候,要像对待自己的机器一样,我们这儿一个哥们,系统老是蓝屏, 一怒之下把主机砸了,冲动是魔鬼呀!

网友:
各位..不是人家的机器.是我自己用的.我也不是专业维修..我实在没招了才来问问的吗..至于这么针对我么?
尤其是哪个管理有你这么说话的管理员吗?

网友:
其实昨天晚上光线不好.今天中午我拿起主板一看,嘿嘿找到问题了.(主板上磕了一个小地方..估计有很长时间了,并不是我踢的)线路断了几跟...不好焊..得找个专业的人给我焊住去

网友:
我昨天晚上刚注册的.管理员你给我把号删除了吧...以后我再也不来;了。

网友:
LZ真是强悍。。。。。。
果然有个性。。。
怪不得会踢电脑。。。希望你不会动不动就揍老婆

网友:
修电脑不能这样发脾气,这样只有把电脑故障扩大

网友:
LZ应该不是弄维修的吧?这样的贴好象发错了地方,没有任何的测试数据,只说了表面现象,COMS不能说复位,应该说是清零,你能复位COMS的话那俺就服你了,哈哈,开个玩笑,不要见怪

网友:
有个性,但这个论坛不适合你.

网友:
楼主真是有个性, 暴强啊

网友:
新手请阅读版规
对于想学维修的会员,建议仔细学习新手区的帖子,然后再到故障区讨论,太过基础或没营养的帖子大家是不愿意回复的!
对于仅仅想修理自己东西的会员,建议送专业维修机构维修,否则很可能好东西被修坏,得不偿失~
PS:维修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网友A:
要把别人的电脑当成自己的电脑,,这样才会用心修。。。

网友:
路过,学习中,首先谢谢各位高手,老师们的点评

网友:
路过,学习中,首先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真是高手哦,不过搞维修一定不能心急,要不然还会扩大故障范围,自己得机器还可以,要是给客户得机器搞大了,还更有扯不完得皮!我在啰嗦一遍,这个论坛不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