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Maxtor 硬盘固件区研究 作者: ontrack

楼主(2007-12-23):
Maxtor 硬盘固件区研究

1。 适配器信息
麦拓硬盘的适配器信息可以由用途分为不同的组

•          改善读取
•          进行可能的写入
•          增大硬盘整体工作速度

对于服务区域使用读适配器和写适配器. 如果可能不需要适配器读取服务区域,那么没有适配器进行写入则无法进行。这是和写磁头可能无法准确寻轨有关系的。这样的原因可以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有可能磁头的读取元件和写入元件之间的距离不正确. 这一距离比轨道尺寸大2~3倍.因此,如果对于服务区来说,距离不正确将会写入到邻近轨道。

到现在为止,由于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线缆和算法的培训,准确的判定麦拓硬盘的适配器信息内容还不太可能, 我们的研究表明,将适配器读取到内存中(例如, 将操作存储器通过界面读取)并转移到硬盘里并不能替换他们. 硬盘必须要在服务区域中读取他们才可以工作。可以断定,现在唯一的方法(在今日) – 通过HOT-SVOP从完好的硬盘收集适配器,并保证其适合需要维修的硬盘的密封盒且进行全部传送. 在此之后,如果之前被认作是本身的适配器,则可将他们复写回完好的硬盘,或者读取用户数据。

2。麦拓硬盘的编译器

编译器 – 程序和表的综合, 负责翻译操作系统管理的硬盘物理山区中的逻辑扇区.在所有的麦拓硬盘中工作区域和服务区域的出场故障都是由编译器的帮助被消除或者屏蔽的。

编译器程序的数据位于如下模块中: ULIST (PN=37h), AT_PDL (PN=18h) и RZTBL (PN=78h). 硬盘从故障列表(PN=33h)中生成编译器表. 在这一表中故障以他们的普通形式显示: 柱面,刺头,扇区. 也因此可以从该故障表中收集编译器表,通过"编译器复位"命令. 如果从其他硬盘复制这一模块,应用程序将给处在复制之前的故障列表,而编译器复位则可以给出新的正确的值

注意! PN=33h除了操作区域的故障列表(P-List)以外还包含服务区域的故障列表. 因此编译器复位只能在PN=33h是原始列表或者确保被修理硬盘的服务区域没有出场是隐藏的故障且PN=33h表中没有服务区域故障的情况下进行, 否则复位了的编译器将不符合真实的服务区域模块排列

3。 Loader读取器
在某些微程序启动初始化或者对其的有效更换时, 会为硬盘的启动指定文件读取器. 例如, 程序没能成功的正确读取编译器表中的一部分. 这时微程序会进入错误状态且不允许使用任意一个可以存取用户区域和服务区域数据的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跳过初始化过程启动硬盘, 自然,这样很多微程序操作流程将被锁死, 例如, 对用户表面的存取或者对用户表面故障的操作等等. 再者,没有进行适配器的启动, 这一系列行为将导致服务区域运作不正确.

如果硬盘被完全修复了, 或者已经通过对应的文件读取器被启动,. 则可以在重新启动应用程序或进入选择创建了的文件读取器之后从这硬盘建立''本体''读取器. 这样可以消除文件读取器和需要修理的硬盘之间的不兼容性.

网友:
金九模块地址表
Ext Model............................... : 6Y040L0E22001C

Module 00............................... : 3C3E0002.rpm
Module 01............................... : 3C400002.rpm
Module 03............................... : 3C420001.rpm
Module 04............................... : 3C440078.rpm
Module 05............................... : 3CD20001.rpm
Module 08............................... : 3CD30001.rpm
Module 09............................... : 3CD50001.rpm
Module 0A............................... : 3CD60001.rpm
Module 0B............................... : 3CD70001.rpm
Module 0C............................... : 3CD80001.rpm
Module 0D............................... : 1F560003.rpm
Module 0E............................... : 1F590008.rpm
Module 0F............................... : 1F610001.rpm
Module 10............................... : 1F620002.rpm
Module 11............................... : 1F650001.rpm
Module 12............................... : 207C08E8.rpm
Module 13............................... : 1F670008.rpm
Module 14............................... : 202C000B.rpm
Module 16............................... : 20580010.rpm
Module 18............................... : 00290139.rpm
Module 19............................... : 01900001.rpm
Module 1A............................... : 01910001.rpm
Module 1B............................... : 02AA0032.rpm
Module 1C............................... : 01A50002.rpm
Module 1D............................... : 02A80002.rpm
Module 1E............................... : 018E0001.rpm
Module 1F............................... : 00080001.rpm
Module 20............................... : 02DC0002.rpm
Module 21............................... : 0162000B.rpm
Module 22............................... : 01A30001.rpm
Module 24............................... : 32160174.rpm
Module 27............................... : 338A000C.rpm
Module 28............................... : 339605D0.rpm
Module 29............................... : 39660020.rpm
Module 2A............................... : 3CD90001.rpm
Module 2B............................... : 3CDA000C.rpm
Module 2D............................... : 3CE6000C.rpm
Module 2F............................... : 01920001.rpm
Module 30............................... : 01930001.rpm
Module 32............................... : 01A40001.rpm
Module 33............................... : 17560800.rpm
Module 34............................... : 01A70100.rpm
Module 37............................... : 00040001.rpm
Module 38............................... : 06E400A0.rpm
Module 39............................... : 05E40100.rpm
Module 41............................... : 01950002.rpm
Module 42............................... : 20790003.rpm
Module 43............................... : 1F640001.rpm
Module 44............................... : 018F0001.rpm
Module 45............................... : 0197000C.rpm
Module 46............................... : 2037000B.rpm
Module 47............................... : 2042000B.rpm
Module 48............................... : 02A70001.rpm
Module 49............................... : 201F000A.rpm
Module 4A............................... : 202A0002.rpm
Module 4B............................... : 39860001.rpm
Module 4C............................... : 1F660001.rpm
Module 4D............................... : 3C430001.rpm
Module 4E............................... : 3CD40001.rpm
Module 4F............................... : 07840300.rpm
Module 54............................... : 39870004.rpm
Module 55............................... : 398F0002.rpm
Module 56............................... : 1F6F00A0.rpm
Module 57............................... : 3995000C.rpm
Module 58............................... : 20680011.rpm
Module 59............................... : 2964000C.rpm
Module 5A............................... : 3CBC0008.rpm
Module 5B............................... : 3CC40002.rpm
Module 5C............................... : 3CC6000C.rpm
Module 5D............................... : 3CF20003.rpm
Module 5E............................... : 02F70080.rpm
Module 5F............................... : 3CF50001.rpm
Module 60............................... : 39910004.rpm
Module 61............................... : 29700001.rpm
Module 62............................... : 29710001.rpm
Module 63............................... : 01940001.rpm
Module 64............................... : 02DF0001.rpm
Module 65............................... : 02E00009.rpm
Module 66............................... : 02E90009.rpm
Module 67............................... : 02F20005.rpm
Module 68............................... : 1F580001.rpm
Module 69............................... : 200F0010.rpm
Module 6A............................... : 20290001.rpm
Module 6B............................... : 204D000B.rpm
Module 6F............................... : 3A320001.rpm
Module 70............................... : 03770001.rpm
Module 71............................... : 03780001.rpm
Module 72............................... : 03790020.rpm
Module 73............................... : 03990008.rpm
Module 74............................... : 3CF60001.rpm
Module 75............................... : 3CF70001.rpm
Module 76............................... : 3CF80001.rpm
Module 77............................... : 29720001.rpm
Module 78............................... : 00090020.rpm
Module 79............................... : 3CF90001.rpm
Module 7A............................... : AF6C0001.rpm
Module 7B............................... : 03A10008.rpm
Module 81............................... : 201F000A.rpm
Module 82............................... : 3CFA0002.rpm
Module 83............................... : 3CFE0004.rpm
Module 84............................... : 3D020001.rpm
Module 85............................... : 3D030001.rpm
Module 86............................... : 3D04000C.rpm
Module 87............................... : 3D100001.rpm
Module 88............................... : 3D110001.rpm
Module 89............................... : 3D12000C.rpm
Module 8A............................... : 3D1E0002.rpm
Module 8B............................... : 3D200002.rpm
Module 8C............................... : 29730148.rpm
Module 8D............................... : 2ABB0004.rpm
Module 8E............................... : 3D220001.rpm
Module 8F............................... : 3D230004.rpm
Module 90............................... : 2ABF00A0.rpm
Module 92............................... : 39A10048.rpm
Module 93............................... : 03A90080.rpm
Module 94............................... : 04A90040.rpm
Module 96............................... : 0F8400A0.rpm
Module 97............................... : 0E840100.rpm
Module 98............................... : 10240300.rpm
Module 99............................... : 04E90002.rpm
Module 9A............................... : 04EB0002.rpm
Module 9B............................... : 2B5F0004.rpm
Module 9C............................... : 39E90040.rpm
Module 9D............................... : 3D270001.rpm
Module 9E............................... : 04ED0002.rpm
Module 9F............................... : 3D280002.rpm
Module A1............................... : 3A290003.rpm
Module A2............................... : 3D2A0002.rpm
Module A5............................... : 04EF0004.rpm
Module A6............................... : 04F30002.rpm
Module A7............................... : 17240032.rpm
Module A9............................... : 3A330048.rpm
Module AA............................... : 2B630004.rpm
Module B1............................... : 2B670008.rpm

[00] - Data copy 0....................... 000805DC.smd
[01] - Code copy 0....................... 05E41140.smd
[02] - Self test......................... 1F5612C0.smd
[03] - Swap 0.............................32160A28.smd
[04] - Swap 1............................ 3C3E0190.smd
[05] - Defects log........................17240832.smd
[06] - Data copy 1....................... 3E4005DC.smd
[07] - Code copy 1....................... 441C1140.smd
[08] - U_LIST copy 0..................... 00000008.smd
[09] - U_LIST copy 1...................... AF680008.smd

网友:
4D的模块地址
00-31940002.rpm-B
01-31960002.rpm-B
03-31980001.rpm-C
04-319A0074.rpm-B
05-321A0001.rpm-C
08-321B0001.rpm-D
09-321D0001.rpm-D
0A-321E0001.rpm-B
0B-321F0001.rpm-D
0C-32200001.rpm-D
0D-212C0003.rpm-B
0E-212F0008.rpm-C
0F-21370001.rpm-C
10-21380002.rpm-D
12-225501FD.rpm-C
13-213D0008.rpm-C
14-2202000A.rpm-D
16-222A0010.rpm-D
18-000C0139.rpm-C
19-016F0001.rpm-B
1A-01700001.rpm-B
1B-01E3000A.rpm-C
1C-01840002.rpm-D
1D-01E10002.rpm-C
1E-016D0001.rpm-D
1F-00040001.rpm-A
20-01ED0002.rpm-C
21-0145000A.rpm-A
22-01820001.rpm-C
2A-32210001.rpm-B
2B-32220001.rpm-C
2D-3223000A.rpm-D
2F-01710001.rpm-B
30-01720001.rpm-B
32-01830001.rpm-B
33-09B81774.rpm-C
34-0186005A.rpm-B
37-00000001.rpm-A
38-061800A0.rpm-B
39-05180100.rpm-A
41-01740002.rpm-C
42-224B0006.rpm-D
43-213A0001.rpm-C
44-016E0001.rpm-D
45-0176000C.rpm-B
46-220C000A.rpm-C
47-2216000A.rpm-D
48-01E00001.rpm-B
49-21F5000A.rpm-C
4A-22000002.rpm-D
4B-30C40001.rpm-D
4C-213C0001.rpm-B
4D-31990001.rpm-D
4E-321C0001.rpm-B
4F-06B80260.rpm-A
54-30C50004.rpm-B
55-30CD0002.rpm-C
57-30D3000C.rpm-B
58-223A0011.rpm-C
5A-320E0008.rpm-C
5B-32160002.rpm-D
5C-32180002.rpm-C
5D-322D0003.rpm-B
5E-02080080.rpm-B
5F-32300001.rpm-D
60-30CF0004.rpm-C
61-26670001.rpm-D
62-26680001.rpm-C
63-01730001.rpm-D
64-01F00001.rpm-C
65-01F10009.rpm-D
66-01FA0009.rpm-D
67-02030005.rpm-C
68-212E0001.rpm-C
69-21E50010.rpm-C
6A-21FF0001.rpm-D
6B-2220000A.rpm-C
70-02880001.rpm-B
71-02890001.rpm-C
72-028A0020.rpm-D
73-02AA0008.rpm-D
74-32310001.rpm-C
75-32320001.rpm-D
76-32330001.rpm-D
78-00050007.rpm-A
79-32340001.rpm-D
7A-418B0001.rpm-C
7B-02B20008.rpm-B
82-32350002.rpm-C
83-32390004.rpm-C
84-323D0001.rpm-B
85-323E0001.rpm-B
86-323F000A.rpm-C
87-32490001.rpm-C
88-324A0001.rpm-D
89-324B0005.rpm-D
8A-32500002.rpm-D
8B-32520002.rpm-D
8C-266A0052.rpm-B
8E-32540001.rpm-C
8F-32550004.rpm-D
90-26C000A0.rpm-C
93-02BA0080.rpm-A
9B-27600004.rpm-C

网友:
金八模块地址表
Module 00............................... : 45A00002.rpm
Module 01............................... : 45A20002.rpm
Module 03............................... : 45A40001.rpm
Module 04............................... : 45A60078.rpm
Module 05............................... : 46340001.rpm
Module 08............................... : 46350001.rpm
Module 09............................... : 46370001.rpm
Module 0A............................... : 46380001.rpm
Module 0B............................... : 46390001.rpm
Module 0C............................... : 463A0001.rpm
Module 0D............................... : 2D680003.rpm
Module 0E............................... : 2D6B0008.rpm
Module 0F............................... : 2D730001.rpm
Module 10............................... : 2D740002.rpm
Module 11............................... : 2D770001.rpm
Module 12............................... : 30FD08E8.rpm
Module 13............................... : 2D790008.rpm
Module 14............................... : 30600011.rpm
Module 16............................... : 30D70010.rpm
Module 18............................... : 00290139.rpm
Module 19............................... : 01A80001.rpm
Module 1A............................... : 01A90001.rpm
Module 1B............................... : 02C20019.rpm
Module 1C............................... : 01BD0002.rpm
Module 1D............................... : 02C00002.rpm
Module 1E............................... : 01A60001.rpm
Module 1F............................... : 00080001.rpm
Module 20............................... : 02DB0002.rpm
Module 21............................... : 01620011.rpm
Module 22............................... : 01BB0001.rpm
Module 24............................... : 3A4C0170.rpm
Module 27............................... : 3BBC000E.rpm
Module 28............................... : 3BCA05C0.rpm
Module 29............................... : 418A0027.rpm
Module 2A............................... : 463B0001.rpm
Module 2B............................... : 463C000C.rpm
Module 2D............................... : 4648000C.rpm
Module 2F............................... : 01AA0001.rpm
Module 30............................. : : 01AB0001.rpm
Module 32............................... : 01BC0001.rpm
Module 33............................... : 15F81770.rpm
Module 34............................. : : 01BF0100.rpm
Module 37............................... : 00040001.rpm
Module 38............................... : 05B800A0.rpm
Module 39............................... : 04B80100.rpm
Module 41............................. : : 01AD0002.rpm
Module 42............................... : 30F80005.rpm
Module 43............................... : 2D760001.rpm
Module 44............................... : 01A70001.rpm
Module 45............................... : 01AF000C.rpm
Module 46............................... : 30710011.rpm
Module 47............................... : 30B50011.rpm
Module 48............................... : 02BF0001.rpm
Module 49............................... : 30590001.rpm
Module 4A............................... : 305E0002.rpm
Module 4B............................... : 41B10001.rpm
Module 4C............................... : 2D780001.rpm
Module 4D............................... : 45A50001.rpm
Module 4E............................... : 46360001.rpm
Module 4F............................... : 06580300.rpm
Module 54............................... : 41B20004.rpm
Module 55............................... : 41BA0002.rpm
Module 56............................... : 2D9900A0.rpm
Module 57............................... : 41C0000C.rpm
Module 58............................... : 30E70011.rpm
Module 59............................... : 39E5000C.rpm
Module 5A............................... : 461E0008.rpm
Module 5B............................... : 46260002.rpm
Module 5C............................... : 4628000C.rpm
Module 5D............................... : 46540003.rpm
Module 5E............................. : : 02f60080.rpm
Module 5F............................... : 46570001.rpm
Module 60............................... : 41BC0004.rpm
Module 61............................... : 39F10001.rpm
Module 62............................... : 39F20001.rpm
Module 63............................... : 01AC0001.rpm
Module 64............................... : 02DE0001.rpm
Module 65............................... : 02DF0009.rpm
Module 66............................... : 02E80009.rpm
Module 67............................... : 02F10005.rpm
Module 68............................... : 2D6A0001.rpm
Module 69............................... : 30190010.rpm
Module 6A............................... : 305D0001.rpm
Module 6B............................... : 30C60011.rpm
Module 70............................... : 03760001.rpm
Module 71............................... : 03770001.rpm
Module 72............................... : 03780020.rpm
Module 73............................... : 03980008.rpm
Module 74............................... : 46580001.rpm
Module 75............................... : 46590001.rpm
Module 76............................... : 465A0001.rpm
Module 77............................... : 39F30001.rpm
Module 78............................... : 00090020.rpm
Module 79............................... : 465B0001.rpm
Module 7A............................... : 7E730001.rpm
Module 7B............................... : 03A00008.rpm
Module 7C............................... : 30710044.rpm
Module 7D............................... : 2D790020.rpm
Module 7E............................... : 2D990280.rpm
Module 7F............................... : 30190040.rpm
Module 80............................... : 39F40010.rpm
Module 81............................... : 30590004.rpm
Module 82............................... : 465C0002.rpm
Module 83............................... : 46600004.rpm
Module 84............................... : 46640001.rpm
Module 85............................... : 46650001.rpm
Module 86............................... : 4666000C.rpm
Module 87............................... : 46720001.rpm
Module 88............................... : 46730001.rpm
Module 89............................... : 4674000C.rpm
Module 8A............................... : 46800002.rpm
Module 8B............................... : 46820002.rpm
Module 8D............................... : 3A040004.rpm
Module 8E............................... : 46840001.rpm
Module 8F............................... : 46850004.rpm
Module 92............................... : 41CC0048.rpm
Module 94............................... : 03A80040.rpm
Module 95............................... : 03E80001.rpm
Module 96............................... : 0E5800A0.rpm
Module 97............................... : 0D580100.rpm
Module 98............................... : 0EF80300.rpm
Module 99............................... : 03E90002.rpm
Module 9A............................... : 03EB0002.rpm
Module 9B............................... : 3A080004.rpm
Module 9C............................... : 42140040.rpm
Module 9D............................... : 46890001.rpm
Module 9E............................... : 03ED0002.rpm
Module 9F............................... : 468A0002.rpm
Module A0............................... : 42540064.rpm
Module A2............................... : 468C0002.rpm
Module A3............................... : 42B80040.rpm
Module A4............................... : 3A0C0018.rpm
Module A5............................... : 03EF0004.rpm
Module A6............................... : 03F30002.rpm
Module A8............................... : 3A240018.rpm
Module AB............................... : 468E0008.rpm
Module AC............................... : 3A3C0008.rpm
Module AD............................... : 5EB60529.rpm

[00] - Data copy 0....................... 000804B0.smd
[01] - Code copy 0........................04B81140.smd
[02] - Self test......................... 2D680CE4.smd
[03] - Swap 0.............................3A4C0B54.smd
[04] - Swap 1............................ 45A00190.smd
[05] - Defects log....................... 15F81770.smd
[06] - Data copy 1....................... 48C604B0.smd
[07] - Code copy 1....................... 4D761140.smd
[08] - U_LIST copy 0..................... 00000008.smd
[09] - U_LIST copy 1..................... 7E6F0008.smd

网友:
上面这些模块名. 是不是要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