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WD快速维修流程 作者: ontrack

楼主(2007-12-23):
1,确定盘哪个头好,原则是不敲就可以
2,修该HEAD MAP打开好头
3,格式化SA
4.使用标准固件生成-20轨道,生成完成写入全部轨道
5,断电上电,校准46号模块(并非自校准)
6,完成之后内部低格
7.一般无坏道或少量坏道或无坏道,有少量坏道可自行处理或自校准
以上操作不包括内部低格的时间在内,半个小时内把盘搞完
如果是坏道集中在某个段位的话,可以直接砍段
还有就是原盘固件并不好用,只有标准固件做出来的盘才是做稳定的
不会有任何问题
典型的现象就是自校之后会有少量红绿很不稳定,原因就是用的是原盘固件
而非标准固件

网友:
慢慢学习中,谢谢提供,顶!!!!!!!!!!!!

网友:
好贴,顶上!
但是有些疑惑:
1,不敲的头不一定是好头,PC3K PCI头测试出错的头还是好头吗?
2,哪有标准固件哪?能不能给我一份哪?
  我的E-MAIL:nlgfff@yahoo.com.cn
                            qq:396353927
3,怎么校准46号模块?校准SA区数据?

  以上问题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原作者是我,没想到竟被别人说成自己的
哎,这世界~~~~~~

网友:
1,不敲的头不一定是好头,PC3K PCI头测试出错的头还是好头吗?
  PCI的测试磁头并不是100%准确,一般不敲就有一定可能是好头
2,哪有标准固件哪?能不能给我一份哪?
  标准固件根本不存在,只是当时我叫着完,其实就是从好盘备份的一套完整固件
3,怎么校准46号模块?校准SA区数据?
  找2.27说明书看一下吧,一两句话说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