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原件sSN代换

楼主(2007-12-23):
手里收到块ECS SF2/648FX板,电池附近坏掉个sSN贴片三极管封装原件,没有查到具体为什么管子,此管如何代换?

网友:
这个贴片SMT CODE BOOK 上查不到。

网友:
跑电路看看,不能猜出是什么极性吗?

网友:
跑了线路应该是NPN三极管,开始没留意到那个小写字母的s,查手册SN是什么什么二极管,也没敢乱换。板子原先是可以亮的,找了个1AM上去还是不亮,刚修出来,8705也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