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12-23):
一块IBM主机的815主板(IBM自己的),无论是完全安装还是GHOST恢复系统(XP)
刚安装好以后是可以进系统的,但关机以后(间隔几小时或一天)再开就会进不了系统。
表现为系统不断的重启或在系统启动画面停着不动,已经把故障机器的内存、硬盘放到
其它机器上试过没问题。因为我是新手,给个思路吧。谢谢

网友:
主板上的元件老化了.
           去维修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