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 5分钟左右后就不断的闪屏...救助

楼主(2007-12-23):
开机完全正常显示,所有功能均正常.
但,显示5分钟左右就会出现屏幕不停的"闪屏"---->屏幕(屏幕中的图像完全正常!)一亮一黑的这样不停的交错,频率大概是2--3秒的样子...

网友:
电源部分的已知的那两个管子已经换过,高压部分也加焊过,可是没效果...

网友:
很明显是MCU故障,请换MCU或重写MCU数据!!我曾遇到和你一样的机子,是换MCU就修好了!

网友:
采用代换法去确定哪块电路的问题再做检修啊,
先代换高压板试一下啊,还有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老大,MCU我有好的,可是没有数据...在哪里可以搞到这数据...

救命...

网友:
再次感谢斑主的帮助!!!
谢谢

网友:
直接更换MCU

网友A:
三星的MCU是很容易出问题,,,有MCU的可以换MCU,但是不能保证换上的MCU又能用多久。
三星的液晶有一大批机器都是MCU性能不良的,这个在论坛里也已经有很多帖子说过了。故障表现典型的是显示超出频率范围或插上信号线黑屏。但是出现你这种故障现象的占少数。
我个人的维修方法都是更换整个驱动板,换整个驱动板很麻烦还要改按键板,但是解决问题彻底,,,也有不少朋友是购买MCU更换的。

网友B:
三星153V用了段时间图象不正常 ,一般是MPU 坏,和屏坏,
MPU坏的话,一般数据不会丢的,你把他的数据读出来换个新的从新写一下就可以,如果还出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屏坏掉了哦?

网友C:
MCU上面的程序标签上有版本号,是多少的?我给你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CU上面的程序标签上有版本号,是多少的?我给你一个。

谢谢洲记。。。

深深感谢。。。施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MCU是很容易出问题,,,有MCU的可以换MCU,但是不能保证换上的MCU又能用多久。
三星的液晶有一大批机器都是MCU性能不良的,这个在论坛里也已经有很多帖子说过了。故障表现典型的是显示超出频率范围或插 ...

郁闷。。。
知道了,谢谢斑主。。。
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153V用了段时间图象不正常 ,一般是MPU 坏,和屏坏,
MPU坏的话,一般数据不会丢的,你把他的数据读出来换个新的从新写一下就可以,如果还出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屏坏掉了哦?

今天的点太背了!!!
好几台都是三星的!今天“修”好了3台,可是有一台本来已经修好了(都怪我手太贱了……)想把机器给给清洗一下(等屏外壳彻底干了后),这下好了,再上电的时候屏全白了!换上通用板刷好程序后,晕。。。。。。仍然白。

香焦水进了屏里了(那些在屏顶端一大排的软排线中的”驱动块“!)。。。。

唉。。。
这活干的,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洲记。。。

我的这个MCU上的字贴:
QY15v_s18
d022

我的邮箱:
114836734@QQ.com

深深感谢。。。施礼。。。

D022源程序已发到你邮箱,请查收~~~~~~~~

网友:
收到...

十分感谢已经收到...
一会刷下试下...

网友:
“三星153V用了段时间图象不正常 ,一般是MPU 坏,和屏坏,
MPU坏的话,一般数据不会丢的,你把他的数据读出来换个新的从新写一下就可以,如果还出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屏坏掉了哦?”
你试过吗?
我这有好几个拆下来的块,我觉得扔了可惜,看来没一点利用价直了。。。

网友:
把前面版按键换成带五爪的,带接地的,然后把面板连接数据线做接地处理,肯定就不会出现不会再出现MCU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