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 开机不定时要求按F1

楼主(2007-12-23):
磐正 EP-5ELA3I  775针 开机有时要求按F1,进COMS查看只发现第一项时间选项恢复出厂时间,第二项高级选项的启动顺序不变,重刷BIOS无效,更换电池插座,更换32.768晶振及谐振电容还有105电阻,还是无效,客户反映以前有时一个月有时两个月会出问题,现在要频繁,基本一开机会有问题,进系统一切正常,请高手支招

网友:
COMS电路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我同事的主板也是这样,他是杂牌主板(新华盛865),按一下开机键启动一下就停了,过4秒左右就有启动起来了,但是还得按F1才行。

网友A:
建议LZ量下进南桥的点的电压(包括带电和不带电时),如果是插上电源时电压大于2.6V以上,而没插电的时候不够电压,那就要重点检查中间的回路了.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回路中的两个二极管时好时坏造成的.

网友:
COMS电路滤波电容漏电,应该还是COMS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量下进南桥的点的电压(包括带电和不带电时),如果是插上电源时电压大于2.6V以上,而没插电的时候不够电压,那就要重点检查中间的回路了.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回路中的两个二极管时好时坏造成的.

谢谢你,我等下再看下,周边的电路我基本上都看了并焊过,电压测量还没有准确的跟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