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硕泰克SL-845DR-C主板蓝屏!!!

楼主(2007-12-23):
系统怎么装都要蓝屏.硬盘 内存都好的,已排出    换一张主板就好了,
现在确定主板问题.测内存电压正常, 没有电容有鼓包的现像,也把内存糟  CPU座洗了.还是一样.  下午准备刷最新BIOS试哈,不行就没有思路了,,,请教大家给点思路了!!!谢谢

网友:
你装的什么版本的系统??不装GHOST 装其它版本试一下

网友:
蓝屏时,机器跑什么代码?

网友:
换显卡试试,显卡有问题也会蓝屏的.

网友:
蓝屏的问题不好修呀?有好多的原因,电源也不可忽视呀!

网友:
都换过了啊,换了一张别的华硕板子就不蓝屏啊.BIOS我也刷了还是蓝屏哦.至于代码我没有看,现在看看代码!!  问题已经是锁定在主板上面了.头教大了啊  代码是11

网友A:
这板是用Smart I/O,你可以将主供电的滤波电容全换了,排除不良情况,再者留意下内存VCC及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是用Smart I/O,你可以将主供电的滤波电容全换了,排除不良情况,再者留意下内存VCC及IO

可用WIBOND 83627HF的代换不啊,我下午看看

网友:
故障已修复,我把整板电容换的OK  可是没有那个电容有明显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故障就这么解决啦,有些板子不真不好说,

网友:
真的吗?这样的问题真是很难理解啊?

网友:
是啊,我都把BIOS刷了,什么都正常的啊.问题还是不行.只有最后一招了 全板电容换了来试就好了,我都硬装,,用GHOST都可以啊.没有问题了,但是我怀凝是不是接12V的有个电容是470UF/35V 的电容的关系!!!只是好了就没有去研究了!!!

网友:
蓝屏先考虑的就是电容,全板换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就是没招了。电容又没有明显的问题啊,所以才抱着全板换了,没想到还好了!!!运气啊

网友B:
把整个板子的电容都换掉,这样是个最后的办法,不过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整个板子的电容都换掉,这样是个最后的办法,不过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哈哈!就是啊.还没有想到连累了我一天的问题,这样就处理了

网友:
慢慢修, 不信修不好个它..............................

网友:
兼隆问题,系统问题。你装没驱动的系统看看

网友:
学习了!我还想说是声卡驱动问题呢,没想到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SOLTEK的板子做工倒不错,就是容易爆电容,或者是电容失效。这类问题如要确定是板子问题的话,供电又无异一般先从内存附近的电容开刀。多半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