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12-23):
一快主板INTEL的,按POWER很多次才可以启动 ?P4 2.4的CPU 5200的显卡 256M的内存!!全部都换过了啊 还是不行!!请问怎么解决???电源也换过了啊 ?
cpu
显卡

网友:
电源
主板
机箱按键
一般和这几个东西有关
最有嫌疑的是机箱按键

网友:
POWER按键有问题,尼无需换别的,要不你就触发一下主板上的开关。

网友:
直接触发主板上的开关看看还是不是那样?

网友:
你直接短接PWRBTN信号试下,看是主板还是按键问题

网友:
直接触发主板上的开关还是那样啊?郁闷..............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中的电容,三极管这些元件..

网友:
都查过了啊 !!都是好的啊 !! 就是要很多次开关才可以启动电脑!!不知道怎么办??还会哪里出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