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技BH7-E主板跑00(已修复)

楼主(2007-12-23):
兄弟们啊
有事请教啊
一块升技的845板子,型号是BH7-E
开机跑00
检查后发现,客户可能内存插反
直接把一个管了烧掉了,也不知道掉那去了
旁边还有一个供电管是PHD55N03
请问一下和这个配对的是什么管,也就是掉的那个
还有打二极体发现
CPU主时钟为无穷大
大家帮忙看下啊

=====================
从一块815的板子上找了一个50N03的管子
装上去,板子恢复正常了
不过现在有几个问题
忘高手解答一下
主要就是主时钟的问题
上次修一块也是845的板子,主时钟无电压,和这个问题一样
当时也问过好多人,都说这个上面有电压的
所以这块板在开始修时走了一些弯路
当时老把重点放在CPU上,加焊什么都搞了
问题还是一样,没想到问题就是那个内存供电管上
是不是内存供电不正常也跑00,也就是板子不工作
还有这个主时钟到底有没有电压,这个到现在我没搞明白
修复后上假负载,主时钟上面还是一样的,所以希望高手给回答一下..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

这块板已经修复了~~

网友:
LZ的基础需要好好补习补习,多在新手区看看
主板的三大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顺序依次逐个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