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3):
一台15寸兆维显示器,AOC代工,故障现像为水平一条波纹,大约有三厘米左右,伴随着亮度增大而往上移动,亮度减小而下移动。开始怀疑是场块滤波电容不良造成,但是换过所有电容后还是一个样。场块为TDA9302,已换故障依旧。
显示器

网友:
到底是光栅就一条水平波纹还是在图像上有一条水平波纹啊

网友:
可能是场输出性能不良!

网友:
是图像有波纹,不点图标一般没事,只要一点图标就出来了,而且随亮度调节而上下移动。

网友:
是不是CRT 老化了哦,或者看看灯丝电压够不够撒.

网友:
刚才是我搞错了,应该是光栅有一条波纹,并不是打开每一个图标都有水波纹,而且打开不同的图标的水波纹的上下位置不同。

网友:
我认为故障一:有可能电源部分,二:检查一下场电路的输出的反馈电容。最好是代换的方法试试。

网友:
回楼上的,你说的已经换过,故障依旧。换过的元件还有场块,前后级视放,存储器,滤波电容,现在就差行场处理芯片没有换了。

网友:
300V的大电容换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刚才也换过试了,故障还是老样子,只要调的暗一点就没大问题。

网友:
你都换了那些滤波电容?这种故障应该与IC关系不大,主要是视放和行场振荡电路的供电有问题,滤波电容要替换试一下,电容之前的限流电阻有没有变值,查一下

网友:
有一使用松下显象的故障跟LZ说的一样
确认是显像管老化引起..

网友:
除了楼上各位说的还有摩尔纹选项有没有调动?

网友:
不象是摩尔纹,可能是电源的电容不好吧,,,

网友:
你
调理一下摩尔纹模式看看又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