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7-12-23):
显示器原来好好的可是突然开不了机了是什么原因,电源也指示灯不亮,修要检测那部分呢

网友:
我可以肯定你连机器都没有拆出来看。
首先你看有没有电源啊。还有是不是负载短路等等原因,没电源就修电源。短路就查短路原因

网友:
……LZ问题都没说清 开不了机的情况多了去了 指示灯都不亮显然不供电…… 先开机看看供电部分吧~

网友:
说的是啊,问题不够详细 ,先查下有 没有300v 没有就查下桥和保险丝 有就看下电源有没有烧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