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AF715显示器电路图

楼主(2007-12-23):
接修一台ACER AF715显示器,主板上板位号R464电阻烧糊,
不知到阻值大小,请那位大哥给份
电路图
或告述我阻值谢谢了.
显示器
主板
求助
ACER

网友:
图纸是没有,,,,那个电阻是干吗用的知道吗?连哪去的?
可以大致分析下他多大的

网友:
好象是个限流电阻我换个10欧的显示正常但不知到烤机久了行不行
电阻上电压139V

网友:
电阻连到T403上 这个变压器是动态聚焦的吧

网友:
是我换我会换个20F的上去

网友:
又换个100欧的也显示正常电压138V
看来这阻值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