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救!!

楼主(2007-12-23):
我的电脑,正在看电影的时候,显示屏突然黑屏,但是电影还有声音,过5.6秒后,电脑就自动重新启动,刚开始重新启动的次数还少,但是现在已开机5,6分钟就重新启动了,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或者是别的地方的问题哦。急救!!!
显卡
黑屏

网友:
新手区。
这里讨论的芯片级维修!一般故障,且你什么都不会请送专业维修点!

网友:
请确定一下是不是显卡故障再发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