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主板的毛病?求助

楼主(2007-12-23):
我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电脑认不到硬盘,要强制关机后再重起才可以认到,到最后系统出现蓝屏死机,再重起后干脆都认不到硬盘。然后要再把数据线拔掉重插,又可以认到,并进入系统,然后又出现上面的一幕,真晕死,想想应该是主板的毛病,主板是盘英845GV,IDE槽也没有虚焊什么的,实在没辙了,请知情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确实是主板有问题了,要 不还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都排除法过了,应该是主板的事,就是不懂咋回事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不知道LZ问题解决了没有,说下共同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也碰到过,是硬盘电源线松了,首先要先看一下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