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xh-gj769u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楼主(2007-12-23):
求助lxh-gj769u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求助

网友:
联想显示器一般就用两种电路板.一种是AOC的.选中放大键进入工厂模式. 一种是飞利浦的.MENU 左右键 三个键一起按再开电,在菜单中选中最后一行红色数字就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放大键是什么键?

网友:
看来你那个是AOC代工的了。。。。也就是ZOOM这一选项,,图形是一个方框里面标有四个箭头指向四角,,,你跳到这个选项以后再按主菜单键不放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