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坏道的问题

楼主(2007-12-23):
最近我的硬盘每天重起时都说缺少文件。GHOST恢复后才可以登陆。然后第二天又出现相同问题。后来我用MHDD检查后发现百分之0.5到前端好多坏道。可修复了问题依旧,第二天就又成那样了 最后我用DISKGEN检查硬盘说有34个坏蔟。然后我用效率源检测出34个坏道又修复了。再检测没有了。可是我用MHDD检测还有啊。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怎样屏蔽这些有坏到的扇区啊。哪个DISKGEN说什么检测的坏簇加到什么文件里边了。这样再安装系统就没事了么?他还会用到那些扇区么?。如果我把硬盘前边的分出3G他有影响么?请高手解答

网友:
你把那几G有坏道的地方分作一个盘,然后把它屏蔽了就好了,不使用这些空间,修改一下硬盘引导信息。

网友:
呵呵
LSD办法不提倡

一重新分区就又出来了
一般专业修盘的都加缺陷表,顽固点的坏到做SF

网友:
可以先用MHDD测试一下,不行的话再试PC3000

网友:
伙计PC3000不会用啊 郁闷死全是俄文。郁闷死 还有PC3000需要硬件吧 我今天把硬盘低级格式化了遍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再看下吧看还会出现问题不会了。我怎么感觉MHDD修复的不怎么样啊 。修复了当下是好了 可是过了一天就又出来了 郁闷死

网友:
LZ
送专业维修店吧

网友:
晕死 低格式化了 好象坏道更多了 而且特别分散了 晕了。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么? 还有 我怎么用坏盘分区器分不了坏盘的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