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丢失,还能找回来?有好多资料在上面。

楼主(2007-12-23):
西部120G硬盘(WD1200),最近在拆机搞卫生后,无法让主板检测出来,本人主板是双敏U690GM-DM2 PRO主板(此主板只有一个IDE口接双硬盘,IDE光驱只能是用IDE转USB口接上的),在检测到硬盘时会很慢,通常自检正常的话,主板上会显示FF字符,这次显示为75,主板说明书也没有这方面的说明,不知啥意思?反正是西部120G硬盘认不出来了,即使是进入主板的BIOS里面也检不出这块硬盘了,还好另一块希捷的80G的主盘还能正常使用。我试过用单接此西部硬盘,也没有用,而且只要是用IDE线接这块硬盘,主板自检时就会很慢的。
      硬盘线我也换了四条,也没有用,其他的硬盘用同一根线也能通过主板的自检,是硬盘有坏道?用软件的方法,还能让这块硬盘复活?硬盘上有私人东东太多,也有工作上数据,不方便去外面维修,想请高手指教一下,看还能否自救!

      现在,我用IDE转USB线来接这块硬盘,用外置电源,插上后,在XP下显示“发现新硬件,但无法使用……”,就是重启动后,也没能找到此块硬盘,接上一段时间电源,硬盘的线路板微微有点热,但不是烫手,以下为西部硬盘上部分说明:

MDL:WD1200LB-55EDA0
DATE:14 DEC 2003
DCM:HSBACTJAH
Drive Parameters:LBA 234441648   120.0GB

网友:
是不是你在打扫的时候!把它的电路板搞有短路的地方或有接触不良!

网友:
不认盘,能低格?

有时,主板会把这块硬盘检成“WD2500 15.05R”,但是进入XP系统,还是没看不到硬盘,搞卫生主要是把主板上的灰尘搞干净,硬盘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弄的地方。这块硬盘除了平常时工作用得多点,休息时也是用电骡下载过太量的电影,这不会弄出什么坏道出来?

有方法的大哥,可否提供详细点的步骤,让我能找回我的东西,神啦,请救救我的硬盘吧!!!!!

网友:
必须先把硬盘修到能认盘,才谈得上数据
LZ如果没有专用工具的话,还是送专业维修店吧
硬盘这东东不是随便捣鼓两下就能好的,只能越整越坏

网友:
同意孤帆兄的说法
硬盘不认盘不会清清灰尘或放水龙头冲一下放两天就能用的,送专业维修吧

网友:
我没文化,也只好送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