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一端有2.5V的问题

楼主(2007-12-24):
最近遇到一块815的板开不了机.32.768一端有2.5V.很不正常.哪位高手遇到过啊?

网友:
南桥挂了 没得看了  我前两天刚修了一块也是这样的

网友:
2.5V!!!百分九十南桥挂了,不换的话就只有报废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南桥挂..........................

网友:
什么工作都没做,就确定是南桥挂了,板子不是这么修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可不可以说一下具体检测方法??????

网友:
凭什么就说南桥挂啦我不理解,摸下南桥是否发烫,是的话,很有可能是南桥挂啦

网友:
测下 PCI 14脚的对地阻值阻值低于100就是有问题的    跑南桥的线路  不要这么快就说是南桥挂拉!!!

网友:
学习了...............

Chinafix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5楼小胖版主说的对,板子不是这么修的,晶振本身损坏,也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南桥受潮,脏了,都有可能会这样。

网友:
顶几位
如果是我就
更换电容
更换32.768
更换106电阻
加热南桥(因为更换的意思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