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关于815EPT主板的问题,似无规律死机怎么处理?

楼主(2007-12-24):
我有一块杂牌(好象是联想)815EPT主板,刚开始的故障是大量大电解电容爆浆及冒顶黑屏不能启动,经过更换电容后能启动XP了,可用不了几分钟就死机(屏幕有显示,不动),重装系统后也一样。图拉丁CPU,换了P3故障依旧,集成显卡,装上AGP显卡故障依旧,换内存故障依旧,换电源故障依旧。老诊断卡跑26。

爱问 -4 请看版规第五条

网友:
谢谢版主,我下去试试是不是显卡的原因。我还有一点凝问:有时诊断卡能跑完全码,跑完的情况下就能正常使用;不跑完的情况下就会死机,按理说如果是显卡的问题应该不能启动机器了,为什么还能进入windows?我是新手,问的傻问题大家别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