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Maxtor 6Y080L0 只认1。740G 怎么修

楼主(2007-12-24):
Maxtor 6Y080L0 只认1。740G 怎么修
在工具里也只认1。74G。

网友:
在BIOS里也是这样吗?用过MHDD试过没有?重建过分区表没有?用过什么工具检测?

网友:
先用MT自己的DM软件搞搞看试一下,先别什么都上PC3000,没问题的盘用这些超级工具容易搞坏好盘

网友:
试过重写引导记录..DM清零.重建分区表.低格3%.

网友:
多谢亡灵漫步
最后用MHDD修好了。。

网友:
MHDD是非常好用的.我百试不爽!~不过有一次犯了个致命错误.
首先我就用高级扫描,最后把这硬盘捣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万能DM吧?

请问有什么区别吗..说来学习一下.以后免得再犯这类错误

网友:
是用MHDD的恢复容量的命令吗?还是别的什么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