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90f+ 暗

楼主(2007-12-24):
我有 一台优派E90f+纯平  亮度\对比度都调最大了,还是很暗.我拆开调了G2极还是暗.各位请指点下思路.谢谢.

网友:
你要测以测各关键点的电压啊,看是否是电路上引起的。如果电压多在正常范围内,还要考虑G2电容,完了以后还不行可进工厂模式看有无辅助调节。

网友:
测测灯丝电压.................

网友:
看看CRT 老化了没有.....................................

网友:
主要测量一下灯丝电压.G1.G2电压.看那组电压不正常就修那组.

网友:
你 说的情况好像显像管老化了.击一下试试

网友:
写的太好了,我总算找到自己想要的了。这里能下载吗

网友:
这个问题和灯丝,G1  G2有很大的关系!
别的在就是高压包了!

网友:
一连灌三片水,,我想杀了你知道不?
删你两篇,留一篇,,,以后注意点,这里灌水都是扣分的。
另外有什么事情就好好问好好说。

网友:
已修好,换了灯丝供电电容,灯丝电压5.8V有点低,调G2免强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