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比较实用的指令

楼主(2007-12-24):
ST硬盘比较实用的指令

网友:
比较实用的指令

U系列指令
清P表
/1
N4,,22
N4
清SMART表
/1
N1,,22
N1
UX自校准
N7
W
A U6/8/10工厂自校准
N07,,22
W
B U6/8/10工厂自校准
N04,,22
W
磁头测试
E1E
T5
砍头
YE0
T50
U系列找盘
Ctrl+R
解鱼7密码
.
;
/2
?
sE82C,0
r,0,10
B200,200

B206,206
/1
U4,2000
下面都是2字一组的
/2
sE82C,0
w,6,1
酷鱼指令
查看ALP表
V
查看G表
V1
查看P表
V2
清G
i1,1,22
清P
i2,2,22
G-P
V
V1
i1,1,22
i2,2,22
重建SMART
/1
N4
N1
清空SMART
/1
N1
查看REMAT表
V4
清空REMAT表
i4,4,22
A级自修服
N36,,22
B级自修服
N3,,22
A级自效准
N2,,22
B级自效准
N2,AA,22
工厂坏道修复
N30,,22
停止自效准
N50,,22
轨道内部低格
i,,22
鱼7关头
Y20
鱼4/5/6关头
YA0
磁头测试
/2
电极停转
/2
Z
电极启转
/2
H
快速修复
N2,,22

网友:
没必要发附件的就直接贴出来~
否则按骗分处理~

网友:
哈哈,十三好人,让很多人省了不少积分了

网友:
谢谢板主想你学习

网友:
我也反对把很小的文字性的东西打包,的确可以按骗分处理。

网友:
在DOS下 直接打入该命令吗?  请指教一下 还是PC3000呢

网友:
至少要有终端程序来操控。

网友:
记住了,下回直接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