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st的修法(我自己也在学,看见不错见搬过来了,大家一起学)

楼主(2007-12-24):
st的修法
create2006 发表于: 2007-12-24 10:47 来源: 硬盘基地社区门户

问题一:ST G转P操作指令

进入T>
然后敲入"V",回车
结束后,然后再敲入"V1"回车
结束后,继续敲入"i,1,22"回车
结束后,敲入"i,2,22"回车

问题二:ERR 43 ERR 47报错修复指令

第一种方法:

进入T>敲入T2
然后开始执行,等待完毕。
至此修复结束。

第二中方法:

进入T>敲入N2,,22
当执行后20分钟左右,停止(CTRL+C)
再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修复一部分

以上两种方法修复完毕后,必须执行"N50,,22"

问题三:(P)PATA Reset 后无信息的修复

报下面这个错的解决办法: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Buzz - Head Mask 000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16 08-22-03 16:53
(P)PATA Reset

解决方案:利用PCI3000初始化硬盘工厂设置
步骤:
1)  PCI3000-菜单里有一项是Tests
2)  Changing HDD ID data
3)  INITIALIZATION OF HDD ID
4)  按了后,会出现in....SMART..........
5)  完成后再按上面的那个,编辑工厂设置 Editing HDD ID data
6)  选择该硬盘正确型号,下面所有带勾的除LBA 48外,其余全部打上
7)  OK,断电,已经正常了!!!

问题四:[原创]Master with Non-conforming Slave问题解决

看到XLY群里的所提的这个问题,等了半天无人回答.所以我在这里解答一下

3.04  02-17-04 11:10
(P)PATA Reset

CE Log EC=0  Rtype=36 OV=0 STStatus0

CE Log EC=0  Rtype=36 OV=0 STStatus0
Master with Non-conforming SlaveAge=50 Type=22 MxCyl=16358 MxHd=2 MxSct=44C BSz=0000 TCode=0000
Pgm=00 Trk=0F6BA(0F6BA).0(0).007(006) Zn=0 Err=00 ErCt=0000 Hlth=0008 CHlth=0000 Ready LBA=00000000

:5000000822000002  AX`5JT32MRZ'  "000000000000"0F68E-0F70D
SRAM Ovly = AT
ALPINE - 2_Disk    3.04  02-17-04 11:10
Built for ALPINE,GRAND2,Diamondback,TI1761 PreAmp,STL6 Andante PreAmp,InternalSpin,GC110,SVC123AC,OneToOne,2Disk,LowDelta,220 Servos,7200RPM,8Pole,NonModGray,100MHz,Code DRAM,Early Exit,Stall Converter,RwFeat=0000,SeaDex,HDW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04  02-17-04 11:10
(P)PATA Reset

CE Log EC=0  Rtype=36 OV=0 STStatus0
Master with Non-conforming Slave bose

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属于硬盘AT信息配置里丢失主从信息,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指令当然是很简单的,在这里我就不方便说了.但用PCI或者春华软件都可以直接搞定,几秒钟的事情.
1.PCI3000的话直接修改ID,PCI3000会重新配置其硬盘ATA的硬盘初始信息.断电重起就可以了.
2.春华同样的道理选择型号那一栏也会自动配置的.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因为SF后回写ATA后Vendor模块里面的部分信息丢失造成的.BOSE

问题五:[原创]指令判断Seagate盘板和盘体是否兼容
1级指令模式下输入   W
3个全是0代表不兼容
3个全是1代表是原配的
前2位都是1  后1位是0代表可以兼容
[原创]指令捕捉硬盘调入CERT CODE
1.T级
2.CTRL+D/N选ECR=010
3.CTRL+R

[原创]关于T级下D指令的使用

通常大家查看上次流程做过那些.一般都使用E4E指令去查看.但只能看到LOG里面的流程过程和每个流程的使用时间.但T级下的D指令可以更加详细.
    D:直接输D可以显示全部的流程详细内容.
    Dx:x表示你要查看的AGE那步的认证测试详细内容.比如你要查看N2,,22的流程详细经过可以输入D2显示其内容.他会显示做那一步的所有资料.BOSE

U6的连续坏道或色块多的维修方法
这个方法需要结合XLYST 软件使用才有效果。我现在来告诉大家ST硬盘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全盘红绿点非常多。一种是坏道不多,但是连续的无法加入。对于有规律的坏道或异响,是磁头的问题,这里我们不说。只说前两种 解决第一种,全盘红绿点或红绿点多的盘,使用指令来进行处理。首先需要用串口线(PC3K带这种线,也可以在网上买到)。进入WINDOWS 98/XP/2000系统,进入附件/通讯/超级终端,然后选择串口一/再选择9600波特率。即可。进入这个程序后,接上串口线在硬盘跳线位。再拉电源 (再接电源)然后执行 CTRL+Z 什么屏幕会出现T/> 现在输入T5 来执行磁头检测,如果有敲盘或异响的声音,那么说明此盘无法作自校准。如果没异响或敲盘,就输入N31,,22再执行CTRL+T。这时进行固件自检.如果固件有问题会出现*号,如果没有表示固件是好的,可以进行硬盘自动检测。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硬盘自动检测,而不是自校准如果没有*号,选择在 T/> 输入N50 回车,再CTRL+Z 进入T/>输入N50,22回车,T31,,22回车CTRL+T 即可开始。出现硬盘自动检测需要等10分钟-20分钟或更少。屏幕会出现数字跑动当然,你可以不等数字跑动,直接将硬盘关电,接在单独的电源上,如果硬盘红绿点多硬盘进行自校准可能需要24小时或48小时或更长大家可以做一个,只要成功了,相信大家心理就有底了。 自动测试并不能进行坏道修复。做完以后需要接在串口上再N50自动测试并不能进行坏道修复。做完以后需要接在串口上再N50 自动测试是自校准,SELFSCAN是自修复,不要弄混了完成N50结束后,需要进行效率源的ST修复软件,将目前的坏道通通加入到P 表中。一般只需要加一次。加完后对全盘进行清零。再将剩余的坏道加入到G表内。如果是连续的坏道。G 表加不进去的也不要管。再按照以上说的方法进行一次自动检测。这时候硬盘即可修复。连续坏
道没有了。

网友:
看了下感觉这东西不错,帮顶,呵呵

网友:
谢谢分享,跟我们老师讲的差不多..

网友A:
说的不错 但是问题一:ST G转P操作指令

进入T>
然后敲入"V",回车
结束后,然后再敲入"V1"回车
结束后,继续敲入"i,1,22"回车
结束后,敲入"i,2,22"回车

问题二:ERR 43 ERR 47报错修复指令

第一种方法:

进入T>敲入T2
然后开始执行,等待完毕。
至此修复结束。

第二中方法:

进入T>敲入N2,,22
当执行后20分钟左右,停止(CTRL+C)
再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修复一部分

以上两种方法修复完毕后,必须执行"N50,,22"

这2个方法还是不行  特别第2个方法  会把盘修成F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错 但是问题一:ST G转P操作指令

进入T>
然后敲入"V",回车
结束后,然后再敲入"V1"回车
结束后,继续敲入"i,1,22"回车
结束后,敲入"i,2,22"回车

问题二:ERR 43 ERR 47报错修复指令

第一种方 ...

其实有些盘还不如直接进F级修,还来得快些,F级其实并不可怕,现在只是出P的没解决。

网友:
有没有介绍一下原理?只说方法不敢用!!!!!!

网友:
出P 的227 直接可以解决  。指令菜单最下面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