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孙书中几点不懂的地方

楼主(2007-12-24):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书中的190页
6.3.2 加电后就自动保护的维修
③给AGP显卡或DDR内存供电的MOS管有软击穿现象。
⑤POWOK、POWGD等信号的门电路损坏。
问:1、为什么给AGP显卡或DDR内存供电的MOS管有软击穿,就会造成自动保护??
      2、POWOK、POWGD信号各在什么元件上?这2个信号各是什么含义?

网友:
经验之谈的啊。有很多东西就是经验告诉你就不错了。。。
POWOK就是电源好信号啊,表示电源输出的电压都正常负载可以放心的使用工作了啊。

网友:
那这个信号在什么元件上呢。还有POWGD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1.AGP显卡或内存供电MOS管软击穿,就会造成+5V或+5VSB短路,能不保护吗!
2.POW  GD是电源好,CPU和有关电路可以工作了的意思.

网友:
POWOK就是电源好信号。.POW  GD是电源好
我给这二个信号搞糊涂了,这二个信号同一个信号,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好象我也买了老孙的这本书,但还没看到那里.我也想请问一下楼上的这个问题.请各位大侠给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