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液晶电源灯不亮

楼主(2007-12-24):
求助三星液晶显示器,当关电源灯后,再开时就不亮了。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LZ没写清楚是三星什么型号,
1.确认电源是否正常
2.确认按键是否存漏电。
3.排除以上两点就是MCU的故障多了。

网友:
电源板出问题了, 拆开看那烧了就行了,说不定只是保险烧了也有可能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就按他说的办.还有就是,你没关电源灯时.显示器完全正常吗?

网友:
请把故障描述清楚,再开是屏幕不亮了,还是电源灯不亮;或者说,再开机时屏幕亮但电源灯不亮。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