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台优派E90f+ 有嗒嗒声

楼主(2007-12-24):
优派E90f+ 开机有嗒嗒声,断开行接假负载电源正常51V。接好后开机,跟着嗒嗒声测行推动管G极有正常的4V~~0V变化。正常行推动G极是4V。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属于高压电路保护了.断开升压试一下.不行的话.检查高压电路元件.如高压包.行管.阻尼管.校正电路主要元件等.

网友:
我感觉是电源保护了把.一次电源输出是不是用摆动.看看6.3V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我修过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那一部分有短路的,保护了

网友:
断开升压开关管一样的现像。

网友:
肯定是短路引起的!
我感觉是后面的电路!

网友:
已修好,是保护了,是一个小三极管BE开路导12V直接到TDA4856的2脚保护。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