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Q5T3故障

楼主(2007-12-24):
开机先显示明基画面,进画面2秒就黑屏,电源亮绿灯,再开机有重复.接到主机的信号线拔下在插上也一样亮2秒
论坛里说的故障现象我也看了,检查没有坏管子,该补焊的我也焊了,还是不行
头都晕了,请求帮助!!!!!!!!

网友:
高压板                问题吧

网友:
仔细再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这款显示器就是容易虚焊和烧几只大管子.不行的话就改个高压板了.

网友:
看看电源板到高压板之间的保险是不是它的问题,如果打不通的话,换上保险就好了,但前提是5707 那些没有烧!!

网友:
看在屏喑后有没有隐约的字符显示,如有把屏on/off线强制拉高,如无查主板

网友:
先谢谢各位,请问一下电源输出18V和3V不对把

网友:
简单的逻辑判断:驱动板,电源板,高压板,按键板,屏,通过分块分步来判断。对于灯亮几秒就黑,首先要区别是否尾于驱动板问题,可在黑屏时测ONOFF信号。如果有ONOFF信号,故障在灯管和高压板;如果没有故障在驱动板。对于高压板和灯管问题,可以使用外置高压板和灯管替换检查。

网友:
我也 遇到过这问题   不同的是  我那个 有时好  有时坏   无规律的   检查也没虚焊   能帮个忙吗    问一下可能是电容问题吗

网友:
你咋吧说说是那的 问题呢.我今天修了个FP71G的 C5707烧了5707我用了 D822待用的 .0.22的 电容.在一就是什么9024都换了才好了.

网友:
对啊;我的也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两个C5707还有那个0.22UF的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是不是故障率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