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又断电

楼主(2007-12-24):
我碰到一批板,上电后又断电,供电时钏都是正常的的,复位也有,是AM2的板,只有一个桥,

网友:
打电源插座对地的阻值,如果有阻值很低的就顺着线路查找相关元件

网友:
自动断电故障,先检查一下各供电点是否短路
如果排除了短路的可能性,再检查上电回路,如IO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板因为设计的原因,不插CPU、不插内存,都会自动断电。需加以区别

网友:
有可能对地保护了,也有可能是无cpu风扇值呀?

网友:
刚学主板的人

我个人认为查下ATX保护,不然就把保护给干了,再看下,要不用按压法  是否哪里空焊

网友:
電壓如果都正常的話,你應該試著查查開機時序,有時,開機時序不正常,也會開機斷電的。

网友A:
刚弄好两张板
都是自动断电
一张775   把风扇取下吹吹灰就好了
一张865  上的P4 2.8    风扇没有接触好

还都是些修电脑的送来的

网友:
多是CPU被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弄好两张板
都是自动断电
一张775   把风扇取下吹吹灰就好了
一张865  上的P4 2.8    风扇没有接触好

还都是些修电脑的送来的

看样子电脑城很多人都不懂装懂哦

网友:
这个问题我有遇过,很多是CPU重新装一下就OK了,

网友:
我有碰过内存没插好或者是和内存接触不良也会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弄好两张板
都是自动断电
一张775   把风扇取下吹吹灰就好了
一张865  上的P4 2.8    风扇没有接触好

还都是些修电脑的送来的

兄弟 咱们的命一样哭啊。。。